联想 B470 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6-08):
联想 B470  版号10250-2   pl4401集显电感无电压   原问题是cpu供电大短 换铁壳后正常     现复位正常 各电压也都有   就是不出集显供电 芯片是ncp6131  按饼哥的帖子换27脚电阻 也不出电压   铁壳 CPU都已经换过了 求分析

chinafix.com.cn迅维网__LENOVO V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1.97 M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CPU 供电大短 先换个CPU 试一下哦  很容易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大短 先换个CPU 试一下哦  很容易挂的

已经换过了  电流 1.2A 掉回0.9A 左右 不显示

网友:
跑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电压,看下内存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我记得有一款机器  是触发到1.2左右又掉回0.9的   BIOS是个通病   我电脑的维修记录不见了  不记得型号了。可以上次中毒。感染了  被360删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同样的问题   真不好修啊

网友(2017-07-15):
求解 PL4401不出电压  别的电压都有

网友:
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你的小铁管没焊好 下面的两个叫、脚接触不好我就碰到过一次

网友(2017-08-14):
PU4405一定要换掉才行,不然肯定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PU4405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看独立显卡供电那部分   独显供电没有也会没集显供电, 有电压也不一定正常,要有波形才行

网友:
可以先换个思路先不看集显供电,查一下内存看看

网友:
小铁盖烧了 有时候CPU也会坏,如果小铁盖和CPU都确定没问题 可以换个PU4405试试看

网友:
换个U试试。说不定有惊吓。......

网友:
CPU供电的乌龟壳换完之后,用测量一下电感前端波形是否正常,偏高(30V左右的话,就要把那个8脚小芯片一起换掉,然后再测量电感前端波形是否正常),电感正常之后再换好的CPU试机,要不会死的很惨的。。。。。。

网友:
条件一个个查完哦。光换不行。。。。。。。。

网友:
B460 B470  铁管是通病,不出CPU供电 集显供电  直接干他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壳场管换了,那个八脚的小芯片也要换掉,另外CPU一般都挂掉了

网友:
CPU供电大短路很容易烧毁CPU的。。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