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 U141B 开机进系统 都是雪花 像蚂蚁上 求解决

楼主(2017-06-08):
神舟飞天 U141B 开机进系统 都是雪花 像蚂蚁上 确定 屏是好的  没有显卡只有南桥  南桥换过 一样 那位大师遇到过 求解决     过完 正在启动  都变成这样子了

网友:
神舟飞天 U141B 开机进系统 都是雪花 像蚂蚁上 确定 屏是好的  没有显卡只有南桥  南桥换过 一样 那位大师遇到过 求解决     过完 正在启动  都变成这样子了   刚才图片没传上

网友A:
你亏大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欢迎界面之后就花了,换屏无用,最后耐心的重新装显示驱动,在安全模式下卸载,再联网打,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亏大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欢迎界面之后就花了,换屏无用,最后耐心的重新装显示驱动,在安全模式下卸 ...

我也联网 打驱动 打上 就花屏   想从官网上 没找到这个机器的信号

网友B:
外接有没问题   我记得好像见过一个也是神州的    干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有没问题   我记得好像见过一个也是神州的    干显卡好的

这个是没有显卡的 只有南桥  南桥 换过了  估计是驱动问题  不过 也换了好几个驱动了

网友:
cpu 或者 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