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 BIOS 解决风扇狂转CPU温度高等问题

楼主(2017-06-08):
刷了几个版本的,都不行,最后朋友给了一个,解决问题。要看内存插槽上绿色贴纸是K42JZ的才可以

网友:
可以解决掉电吗

网友:
我一个机器用半小时掉电

网友:
主要还是要版本对应,,,,,

网友(2018-11-20):
A42J 板号K42JR  贴纸 K42JZ 显示后掉电 ,不定时各种掉电,基地下了几个不行,断开显卡温度不掉电,风扇狂转 基地下了几个刷还是一样,下这个试试。

网友:
310版本不行,CPU温度不高。风扇还是狂转。

网友A(2023-05-30):
刷错了,黑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错了,黑了怎么办

没有备份原版本?可以多刷几个版本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