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MX SE PLUS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

楼主(2017-06-08):
求助   ASUS    M2N-MX SE PLUS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
直接看图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       以为是BIOS 问题    论坛上下载了一个刷进去不行 还是老样子  以为刷的不对  再下载一个刷进去还是一样的。
这是主板型号图

这是主板BIOS图

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线等

网友:
有碰到过的没

网友A:
确定是BIOS 密码吗?   可以换个BIOS芯片    刷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BIOS 密码吗?   可以换个BIOS芯片    刷 看看

不是BIOS密码  是开机密码

网友B:
开机密码清下CMOS不就行了吗?是不是硬盘设密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密码清下CMOS不就行了吗?是不是硬盘设密码了?

电池换过了 没用  硬盘挂不挂都要密码

网友:
重新刷写BIOS   这主板不怎么好 ,桥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换过了 没用  硬盘挂不挂都要密码

感觉还是bios密码,为何刷了bios还是去不掉呢

网友D:
我 之前遇到过,这个密码好像不是写在BIOS里面的   好像是IO里面的样子   具体忘了   好像要在DOS里面解除的

网友E:
bios芯片   io   南桥   不会再有别的了

网友F:
刷了BIOS还去不掉的  应该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 之前遇到过,这个密码好像不是写在BIOS里面的   好像是IO里面的样子   具体忘了   好像要在DOS里面解除 ...

恩  这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了BIOS还去不掉的  应该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没有看到单独的密码芯片  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芯片   io   南桥   不会再有别的了

  就这点东西

网友:
你这个情况换个BIOS芯片 重新刷上程序试试  再不行换IO试试了

网友:
一般都是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刷bios不行  就换io  有的存在io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