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19海尔LED液晶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7-06-08):
接一同行机器海尔M1900L开关正常,暗屏,根据经验应当是升压电路出现故障了,拆开显示器,取出驱动升压一体板,先测量升压板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当测量到升压电感的时候一端有12V电压一端为0V(现在大多数的LED显示器升压电路采用的都是一个电感和一个续流二极管进行升压),取下来这个电感进行测量已经开路,从料板上拆下来一个470电感焊上去,按下开关海尔LOGO正常显示,接上主机图像画面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运气可以

网友:
不是高压板?

网友:
没有修到过电感坏的

网友A:
你万能表没电了

网友:
仔细看帖故障具体已经说明

网友:
来学习了,这么牛的技术要多学学

网友B:
电感也能坏?也就是说相当于lcd的灯管不亮

网友:
电感坏的情况还是不多见呢

网友:
led是升压板,不是lcd高压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也能坏?也就是说相当于lcd的灯管不亮

嗯,是这样的

网友:
电感坏还是不多见的,一般受振动和接线柱处易断。

网友:
电杆开路,重来没遇到过,保险烧坏还可能,这个电杆铜圈很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万能表没电了

暂时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电感坏 少见

网友:
运气不错送钱的活

网友:
我是很少遇到电感坏的

网友:
印象中电感不容易坏

网友:
LZ这也能遇到?我咋就从来没捡到过电感坏的。大多都是升压二极管,和升压芯片

网友:
这么大个的也会坏,真不多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电感坏的

网友:
电感开路???说的好神奇

网友:
升压板电感坏还没遇到过,值得借鉴

网友:
遇到过一次。维修对技术员的要求是一定要细心。有时问题往往出现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地方

网友:
电感坏的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厉害了 我的老司机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C:
是的,一般就换驱动板了。这了解原理还可以搞一搞试试。也有很多没法搞的。
获嘉理想科技
驱动升压一体板 主要主芯片不坏(坏了也能换,无非就是代价的问题)一般都没有问题!
详情

网友:
有思想 值得学习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般就换驱动板了。这了解原理还可以搞一搞试试。也有很多没法搞的。
驱动升压一体板 主要主芯片不坏(坏了也能换,无非就是代价的问题)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
电感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升压电感吗

网友:
还从没有遇到过电感坏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