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0

楼主(2017-06-08):
跑3d有闪一线不断的闪有规律

网友A:
诊断卡毫无用处,说明电流和电压测试情况才能帮你判断

网友:
我觉得就是灌水的

网友:
这个要等黄船长这样的神人来回复,不过,看到这样的帖子,他的口头禅会是:这是哪个sha bi的帖子。楼主说的那个3D,应该不是诊断卡的代码,是说3D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毫无用处,说明电流和电压测试情况才能帮你判断

他可能说的是联想g50-70,鲁大师跑3D有花纹,像这种问题估计是通病,最近也修了不少联想机器刷BIOS之后不修复 Me region会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很少是BIOS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说的是联想g50-70,鲁大师跑3D有花纹,像这种问题估计是通病,最近也修了不少联想机器刷BIOS之后不 ...

原来是这个3D,我还以为是诊断卡呢,你说的确实没碰到过,楼主还是应该先改个M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说的是联想g50-70,鲁大师跑3D有花纹,像这种问题估计是通病,最近也修了不少联想机器刷BIOS之后不 ...

谢谢你的提醒,像这样的问题谁也不会想到是BIOS里面的ME模块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