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77M-D3H 开机正常进系统,关机变为重启

楼主(2017-06-08):
GA-H77M-D3H 开机正常进系统,关机变为重启,BIOS刷了还是一样,网卡,声卡拆了也是一样的,CPU 内存换过,现在没招了?有没有谁遇到过?

网友:
东西写的不错,加分啊

网友:
如果前置开机接口附近的ESD保护管子拆了还这样,那么考虑下USB_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没刷好吧 开机都正常的

网友:
网卡你拆了装上去没,有的会影响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