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D

楼主(2017-06-08):
机器不定时休眠。掉电,按通病修,6脚管都换了还是没好,急死。。。。。。。。。。。。。。。。。。。

网友:
LID正常吗,RTC正常吗

网友:
重点查下休眠信号LID

网友:
我也到一台 ,,,

网友:
我的也是的PQ23 PQ58都换了还是不定时重启。。。。。。。。

网友:
我觉得   这个倒是   可以先刷个  BIOS   试试

网友(2017-07-17):
楼主修好没有啊!!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