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 R2.0跑乱码维修

楼主(2017-06-08):
华硕A58M-E R2.0开机反复跑10乱码,刷过BIOS不行,最后发现CLRTC跳线只有0.8V,旁边电阻有2.8,过了电阻只有0.8,板子还在保修,最后从电阻飞线到跳线的地方,开机跑马正常亮机,有碰到过的朋友再深入研究一下,原机BIOS也提取出来了~点位图论坛有

网友:
可以的哦 点位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电阻变大了,换个就行了。

网友:
电阻变值或桥拉低电压

网友:
学习了,现在的机子跑代码不亮感觉除了刷BIOS都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