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7-06-08):
集显示无点亮,用诊断测试跑41,有时跑80最后一开始就跑00,请问这是BIOS的问题吗,不过用独立的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不是BIOS就是CPU了

网友:
这种一般先刷bios
基本能好

网友:
先换个U,,再刷B,,,然后拆,,,还不行,换板换人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个BIOS

网友:
不确定故障的情况下  就先刷BIOS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先简后繁,先换个U吧,不行再刷BIOS,还是不行就动大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就是CPU了

桥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