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S MEC1633程序读写和解密方法

楼主(2017-06-08):
机器品牌:联想THINKPAD
电脑型号:X240S
主板板号:NM-A091
电脑故障:不加电,待机电流高
维修过程:一个同行老客户来的X240S机器,CPUI7的,这主板很贵呀,只能修了,由于是同行,直接让助手把机器拆开,主板取下来后,通电一看待机电流0.16,待机高的话,那问题肯定在待机电路这一块了,这种问题一看二模三测,看了一下,问题找到了,发现主板黑色绝缘胶皮有烧坏变形的痕迹,撕开一看,下面是MEC1633,加电用手摸了一下烫手了都,测了一下供电阻值明显很低,问题找到了,就是他了 ,换吧,在换之前要注意:

一:IBM的大家都知道,BGA芯片都封胶的,这个芯片也不例外,当然这个小芯片封胶小意思了,注意点就可以了,温度一定要够,可以温度调高点,多焊会,确定焊点熔化了在撬,别把点搞掉了
二:MEC1633这个芯片里面是带程序的,要更换这个芯片的话,一是要买一个X240S原板的芯片,现在网上有剪板的和原板拆机的(此芯片都不保险,下面就会讲到),二是买全新的芯片然后写程序进去(下面会讲到如果写MEC1633的方法)

由于没有找到读写芯片的方法,也没有资料,本人就在网上定了一个原板拆机的芯片回来,装上后开机正常,没有问题,问题解决
过了几天悲剧来了,这个老客户又把本拿来了,说之前的那个机器又坏了,一看电流又是高,拆开一看又是MEC1633,坏的地方问题一样一样的,之前我们试的好好的怎么又坏了,这个地方烧的话,问题肯定是客户电源,让朋友给他客户来回的沟通后,还真是电源搞的鬼,没办法,老客户的了还是得保修呀!要不他也没有办法交差,
    换吧,又在网上同一家定了一个芯片,装上OK亮机了,悲剧2又来了,妹的怎么有密码了

X1C  T450  X250   X240这些都用这个芯片,这个密码是存在MEC1633这个芯片里面的,以前解过X250 换了就能解决,今天我个芯片有密码了,在说了上次换了没有密码呀,难道买的芯片问题,给卖家沟通一下吧,(某宝的卖家直接说不懂,不知道,卖了很多没有这种问题)无语了,看一下聊天记录:

唉,我也是无语,最后卖家也是免费给我发了一个芯片,自己出了个航空运费,也算解决了,和卖家也合作好几年了,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好吧,等了一天芯片终于到了,装上OK亮机,悲剧又来了,我都快哭了,妈的密码还是有,这怎么回事,难道密码不在这里面,是别的地方问题,好吧,刷个BIOS看看吧,在论坛找了一下,有X240S原厂的BIOS,刷上后还是有秘密,但是这次直接按回车密码OK过了,进BIOS了,,调一下时间就OK了
BIOS进去后,时间和其它的更改项都不能设置,这不还是有BIOS密码吗,无助啊
     换了芯片还是有密码,我也是无语了,真不知道是不是别的问题,还是运气不好,买的两个芯片都有密码,还是芯片的问题,可以之前解过这样的机器密码,论坛里面也有人解过这个密码的,不会有错呀,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开始尝试读取MEC1633的程序

     在论坛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X240S和MEC1633的读取方法(花光了我的金币,版主呀)
     好吧,自己研究吧,我用的是RT809F编程器,这个是可以读写MEC1633的:
1: 先找到读写和飞线的方法定久

2:用图纸点位图找到主板实物图的定久和引脚

3:把线飞到对应的点上,然后在编程器上选MEC1633读写

注意:读过KB9012的都知道怎么去飞线,这个和那个定义是有区别的,但是方法都差不多,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也卡了很久,正常接线后,一直识别不到ID信号,试了很久,最后发现是RST的问题,这个主板上的RST的上拉电阻是没有的,所以要读写的时候要加上一个才能正常识别芯片的ID,要不是没办法正常读取的

    这是读出来的程序: X240S有密码EC程序MEC1633

 会员13171092元2023-9-11 11:01
 会员2022232元2022-12-19 16:14
 会员5266722元2022-12-7 19:07
 会员291762元2022-10-14 15:09

学海无涯,去也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修这种机器确实麻烦,上次修一个T440,一刷BIOS开机就提示要输入密码,一定要用原机的BIOS才可以,原先客户的机器是时开时不开,好在大爷的我备份了原机BIOS,只能用原机的才没有密码,估计这个机器EC里面的密码和BIOS要配对的,发现一个更改都不行

网友:
其实THINKPAD官网是有完整的EC程序的!

网友:
相当的利害啊,呵呵

网友B:
这个机器,一般遇到烧ec的,直接送客户去联想服务器,1480,搞定,这种机器难修,换板子吧,。。

网友C:
官网分离ec的程序,有条件的请试下

网友:
楼主太有研究精神,是维修人员的榜样。

网友:
这个机器一旦出现密码,很麻烦的,以前有过一台,直接退机器了

网友:
看来以后的机器会让人修到身心疲惫,甚至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分离ec的程序,有条件的请试下

感谢提供 希望有人可以试试可以用么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想到用官网的BIOS里面提起EC的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分离ec的程序,有条件的请试下

谢谢你的分享,MEC1633里面的程序实际上是256K,RT809只提供了读取192K的程序,里面还有64K是没读出来的,RT809官方介绍说另外的64K里面有序列号信息,分离出来的192K,不知道空芯片写进去后是什么现像,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
描述的很仔细  让我这菜鸟学习了  谢谢大神 上次这样的 型号 解密都不敢接  现在可以做了

网友D:
我听说EC的密码部分是被加密了的是读不出密码部分的只能读出其他程序哦,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你刷X250的EC程序就没有密码了是真的吗?以后有遇到的话可以试试看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密码破的少了,几乎遇不到,好多都不值得研究,楼主这精神也是没谁了 佩服

网友:
楼主没有分享一上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机器确实麻烦,上次修一个T440,一刷BIOS开机就提示要输入密码,一定要用原机的BIOS才可以,原先客户 ...

我写过BIOS,后来又写回去了,和BIOS没有关系,换个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一般遇到烧ec的,直接送客户去联想服务器,1480,搞定,这种机器难修,换板子吧,。。

换主板就不找我了,我是维修的

网友:
IBM密码就是麻烦

网友E:
加点分好难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点分好难啊呀

那你给我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听说EC的密码部分是被加密了的是读不出密码部分的只能读出其他程序哦,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你刷X250的 ...

密码确实是没有了,但是序列号没了,这个假不了兄弟

网友:
受教了,这一篇看完收益匪浅,以后我也飞线刷bios

网友:
飞线解密   呵呵

网友:
表示没修到过。。这么折腾搞毛线

网友:
学习了,还是比较难得的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技术帖~~不过消化不了

网友:
遇到这种有超级密码的,除了换原机的芯片,还真的不好搞

网友:
像这样的密码芯片,我都是直接放弃的。太麻烦了。感觉修简单点的实在。哈哈

网友:
你整了半天还是换芯片OK的啊,那搞什么啊

网友:
高手高高手。。电源会烧密码芯片???

网友:
我感觉密码还在192K的文件里面,可以把有密码和没有密码的文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费了好大劲,,加分,。。

网友(2017-07-08):
这种很有技术含量,修的辛苦啊这,给加加分

网友(2018-08-06):
据季老师说,后面64K保存密码和ID,只能写,读不出,你强行写入192K,后面就是全空白,所以ID和密码都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