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712S+ 接信号就黑屏保护维修

楼主(2017-06-08):
同行送修一台老的AOC 17寸正屏液晶,原始故障为插上信号就黑屏,不接信号线,通电显示无信号的提示跳来跳去,心想这个应该好修,打发客户走人后拆机维修,先到坛子里搜了一番,没有这种故障案例,有的说是左小角小电容短路,拆之老样子,有的说是程序,刷了还是一样,有的说短接RTD2020L 芯片2脚和5脚,以及3脚和8脚,试着恢复了一下,开机现象变成各种颜色不停的变化,红绿蓝白黑的不停跳,接信号还是闪一下就灭了,丫的,难道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测量供电都正常呀,5V 3.3V,1.8V都有,黑屏的时候电压也正常,这下晕了。静下心来慢慢折腾,心想接信号就黑屏,难道是信号输入部分有短路?找来VGA接口定义,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测量过去,当测到14脚场同步的时候,万用表滴的一声叫了,乖乖,果然有短路啊,跑线到ZD302,一量果然有问题,料板上找了个小的二极管装上,在量不短路了,接上信号完美显示。附上亮机MCU程序一份。

AOC 712S 17寸正屏 TD2120 715G2498-2-K MCU.zip

网友:
插 上信号就黑屏直接查VGA接口阻值。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场信号的防静电保护管吧

网友:
刷一下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场信号的防静电保护管吧

没有图纸,具体是什么作用没有去深入研究,看线路的走向是通到RTD2125L主控芯片,应该是保护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具体是什么作用没有去深入研究,看线路的走向是通到RTD2125L主控芯片,应该是保护作用吧。

纠正一下,是通向RTD2025L主控。

网友:
VGA的ESD在鸿基上经常坏

网友:
第一步不就是查13.14脚吗?

网友:
貌似很多这情况都是二极管短路造成的

网友:
VGA处的这此个保护管 经常坏倒是真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VGA接口短路引起的

网友:
原来是钳位二极管了,这样现象好多显示器都要是它坏了。

网友:
平时遇到直接去除不装。照样用

网友C:
应该 是VGA口出问题了,有可能有一个5V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 是VGA口出问题了,有可能有一个5V对地了

什么故障已经写的很明确了,没仔细看就回复了吧

网友:
这种管子一般不装照用

网友:
送钱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