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现在下载 分数怎么获取?

楼主(2017-06-08):
下载分数在急剧减少,现在该如何获取下载分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区发技术贴  可以获得下载分

我怕被认为是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发技术贴啊 大哥  不能灌水啊

好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什么  资料  只要不是高权 或者需要购买  我都能帮你下载

因为有时候 有些bios,还有图纸之类的资料不容易找,实在没办法我就来论坛下载,但是有时候下载的会出现不对的情况,说明不够完善,不够明确,只能一个一个的试验。。。也就白白的把分数浪费了!

网友:
多回复,多发帖,发精华帖

网友:
在严管板块,发表维修技术的贴子(或回复有意义的帖子),就可以获取下载分,注意日常的积累,就不会有分到用时方恨少的情况咯!

网友B:
任何版块,恶意灌水,就等于是不要帐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版块,恶意灌水,就等于是不要帐号了。

饼哥 你看看这个帖子链接,不是我恶意灌水,我每一个字都是键盘敲出来的!我对迅维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忠心不二
但是总是被间接的误导,白白失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090-1-1.html,这个帖子下面的回复是另一个链接地址,点了以后又扣俩金币。。。还有论坛里的好多bios,标号不明确,有些asus主板,南桥型号不同,但是版号,内存贴纸号相同,在选择的时候就得一个一个的下载试。。。有好多分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综上所述,在严管区发帖我也同样需要注意以上问题,但是真的是从早忙到晚,琐碎的时间去编辑帖子发表往往出现逻辑性的错误,不够严谨,所以心里有些没底气,本来分数就少。。。饼哥手下留情放我一条生路吧。。。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下载分都不够用! 很头疼啊

网友(2017-11-22):
我也是下载分不够才着急看帖的,怎么会这么费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