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3437-B 开机暗屏

楼主(2017-06-08):
苹果820-3437-B 开机暗屏,拆机发现屏升压芯片下面腐蚀了,换了之后还是亮,测SMBUS_PCH_CLK和SMBUS_PCH_DATA一个有3.3V 另一个没有3.3V 这是正常的吗?
芯片
暗屏

网友:
苹果的暗屏的机器很好修的啊!

网友:
应该都是3.3v才可以的,查一下来源看看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