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二手台式电脑的配件都在哪进

楼主(2017-06-08):
做二手电脑 CPU.主板,内存什么的,从哪进托底,价钱还可以低一点。淘宝吗?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同行专门收网吧的,大批量的

网友:
上网把首是个办法

网友:
我之前在网吧收了  30台

网友:
淘宝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都是收网吧机器

网友:
必须是网吧回收

网友:
回收才有利润

网友:
有电脑市场里面专门收购二手电脑的地方,那里的价格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一般都找 马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