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06-08):
拿出电源板  测保险短了  。想后面有短路  测整流桥短路   。换掉整流桥。通电  12v。5v  正常  装机后电源灯一直闪烁。  换电容  OK

网友:
初级别的维修,很好。

网友:
刚入门维修不错了能传图说明原因最好

网友A:
新手吗        电容怀孕了没

网友B:
下次写案例最好说下具体机器型号

网友:
怎么连个显示器的具体型号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吗        电容怀孕了没

没怀孕   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写案例最好说下具体机器型号

新手  不足之处 请多多关照

网友:
修显示器我先接灯泡看看   然后在换保险

网友:
像这种整流桥坏的    最好吧大滤波电容也换掉吧

网友:
型号和实物图都没有!

网友:
像这种情况  最好在通电前测一下开关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入门的时候也是从显示器开始修起的,当时只会换电容,哪个鼓包换哪个,换完了还不行直接买个板

网友:
就说了下,,上面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