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富士通F200 120GB 不认盘固态盘

楼主(2017-06-08):
维修一个富士通F200 120GB 不认盘固态盘,

故障:就是不能识别,

直接拆开,里面有好多个五个脚的芯片,估计是转换电压的。一个一个量,最后发现有两个电压不正常,两个不正常,跑了一下线路,有前后之分,把前一个的量了一下,输出级对地短路了,最后发现是电容引起的,

      电容拆掉就好了……这个发上来不是告诉大家修好了,是告诉大家里面的有多少个电压……是多少V,以后碰到可以先量量有没有这些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A:
重在动手,意外收获了

网友B:
大师的表针放大后太雷人了,,不过贴纸很好,电容漏电不好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的表针放大后太雷人了,,不过贴纸很好,电容漏电不好查,

是太羞吧……嘻嘻……没办法……没必要买好的表笔,买一个硬一点回形针,剪掉焊上去就可以了。真的好硬,好耐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太羞吧……嘻嘻……没办法……没必要买好的表笔,买一个硬一点回形针,剪掉焊上去就可以了。真的好硬, ...

告诉你一个办法,1.0的钻头+手电钻=表针打个小洞,一根缝衣针,超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办法,1.0的钻头+手电钻=表针打个小洞,一根缝衣针,超好用,

哇……大师级别…………

网友D:
电压问题还是好修的啊!要是芯片就挂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在动手,意外收获了

是有意外的收获,因为客户说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报了400元,客户说太贵了,但最终客户还是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问题还是好修的啊!要是芯片就挂了1

所以也是抱着不太的希望去修,这次比较幸运,我还把里面的几大电压发上来,给以后有遇到过的人个参考

网友E:
   直接说数据恢复 东西拷出来 给他硬盘修好留下 我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2018-04-08):
这种问题修起来最爽了,不过不是很多,也我只遇到过一个

网友:
固态电容坏的好像听到的比较少,一般都是固件问题多,需要开卡软件才能开卡。

网友:
不错,楼主捡了个大便宜呀!还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这要是搞数据就转到了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说数据恢复 东西拷出来 给他硬盘修好留下 我是不是没救了

你这样违背了维修人的宗旨,希望回头是岸.

网友(2018-05-31):
                              图纸都画出来了。

网友F:
Thank you for sharing, very detailed, to see more times to remember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ank you for sharing, very detailed, to see more times to remember

you are  welcome,where are you come 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