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rev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08):
板子如上。

到手直接上电不触发,诊断卡3vsb灯亮,代表待机3.3正常。

直接测io开关有无跳变,发现pwbtn pwbtn#都有跳变 slps4 slps3都有3.3v 测io   105脚pson为0v,由于时间忙,直接绿线到105脚飞一根线。

再次触发正常点亮。维修结束

pson线路断线导致不触发

网友:
有的ASUS主板也出现这个情况。我还修过1.8V参考电压的断线,没有连到LM324,引起桥供电1.8V不正常。

网友:
PSON断线飞线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原来是断线

网友:
H81的修得较少

网友:
应该是通病,修好几张都是断线

网友:
这个情况好像我也遇到过。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都是一般的问题,较难的都要高权限,想进步又不够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