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r2.0 rev1.03卡代码55维修

楼主(2017-06-08):
板子型号如上。
正常上电跑码到55,代码55表示内存与北桥之间出问题。
换条子,依旧55 ,剩下也就是cpu了。取下cpu磨砂橡皮擦清理一下触电,上机完美跑码亮机
总结。cpu触电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因而内部北桥内存管理模块未正常工作从而导致卡代码55
有些cpu坏了也会导致55代码。
cpu

网友:
的确我也碰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H61板子是问题多

网友:
我的55是内存问题,你的55是cpu问题,加分学习了,再遇到55就大致有思路了!!!

网友:
看来55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H61以后是CPU管内存,卡内存也有CPU问题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CPU的触点氧化 还真没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