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G2025HDA是低电平点亮背光吗

楼主(2017-06-08):
    一台G2025HDA,驱动板是RTD2122+RTD2045.拿来是插电白屏,按开关没反应,后来发现是RTD2122无供电,修好后显示正常,背光不正常,插电白屏,开机有显示就黑屏(无背光)。后来发现电源板是G2020的,电源板是高电平开背光。

    有低电平开背光一说吗?

网友A:
有啊  很正常 我就碰到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  很正常 我就碰到过不少

那就是说驱动板已经就好了,问题在电源板不兼容?

网友:
高或低开的都有,。、

网友:
低电平开背光的也有,,,

网友:
你从哪个世纪来的?
不管背光开启是高还是低,按PWR关机后,都应该是能关闭背光的,要么板子坏了,要么其它人改过。
就 这么简单。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低电平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