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没背光

楼主(2017-06-08):
有个NEC 的水货笔记本,屏是LP156WH2,开机正常,能看到完整图像,就是没背光。随便找了块接口一样的屏,代换上一切正常,拆下原来的屏发现屏供电芯片ADD5201的供电电容有个短路,有个小保险丝也烧了,取了电容换上保险背光有了,又在坏屏上取了个电容把原来短路位置的电容补上,上机背光灯又不亮了,将原来的那款代用屏上机还是背光不亮,开机能显示外接也能显示就是没背光,测屏线供电11伏多点,下一步修哪望高手指点

网友:
把屏放到另外一台电脑试了,两个屏都亮,就是屏供电电压不一样,一个19.5V,一个11伏多,难道是屏线那头供电的问题

网友:
又是捡到的。。。。。。。。

网友:
11V不正常吧

网友:
上电池是11V,插上适配器就变成19V了,现在发现没有背光灯开启电压,正在查

网友:
开启信号吧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背光不亮,谁有升压芯片的管教定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