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主板开机报警三长一短

楼主(2017-06-08):
联想cft3i主板开机报警三长一短,不插内存条有长鸣报警,插上内存三短一长,刷了个BIOS,结果是不插内存也是三短一长的报警。想换个BIOS,重刷,无耐下载分么有了!

网友A:
要插右边那个,插左边的报警,还有bios有问题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插右边那个,插左边的报警,还有bios有问题也是这样

里面的插槽不能插这个知道

网友:
你说的知道,板子已修好,是BIOS问题,刷了就好了,不过刷的这个BIOS还有问题,就是集显不亮,但看U盘灯像是开机了,上独显可以亮,

网友:
这个板子只有一个内存槽能有用奇怪

网友:
这板BIOS也分好多,,CPU不一样的,,

网友:
然后呢  想表达什么

网友:
遇到个一样的 去掉2个电容 插靠CPU的报警 插另外一个槽就好了

网友:
淘宝上买个确定好的BIOS刷下再试试,另外独显可以,集成不能显,首先确定CPU核显到底有无问题,之后就考虑下VGA接口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这机器确实有这个病开机报3短1长刷下就好

网友:
下载分太难赚了,穷死宝宝了……

网友:
我的是开机不显也不报警  刷了bios 后内存上左边插槽报警三短一长 上右边插槽点亮

网友(2017-07-10):
今天遇到一块   加电无显     做U后 三短一长报警    搞了半天原来是插错插槽了   尼玛 这破板仔只能用一个插槽 - -

网友:
什么刷bios什么内存,我跟你们说这板子就一种毛病

网友(2017-08-17):
内存插蓝色的槽才能亮机,绿色的不行

网友:
结果还是BIOS的问题,我想的也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