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08):
联想G480 LA-7981P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用半个小时就掉,有时用一两个小时才掉,温控芯片已经被我去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无从下手了,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有知道这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的嘛?现在摸不着方向了

网友:
掉电这种问题确实很麻烦,先把独显去掉试试,看是不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这种掉电故障就比较麻烦了,可以先刷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好麻烦的

网友:
温度正常的情况下 先刷bios

网友:
我也再修这个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先把独显去掉试试,看是不是显卡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