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2920 bios pojie

楼主(2017-06-08):
1.接受一台acer aspire 2920 进bios 要密码。
   拆机放电,不成功,还是需要密码。

2.unlock6.exe软件是一款笔记本、台式机电脑都可以使用的BIOS密码pojie工具。
1. 度娘索取解密软件unlock6.exe;

2.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错误的密码并回车;

3. 重复以上步骤两次;

4. 此时会出现一个“System Disabled”的提示,弹出一组溢出密码;

5. 在另一台运行WindowsXP的笔记本上,将解密软件unlock6.exe拷贝到C盘根目录下;

6. 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键入“unlock6 xxxxx 0”,其中xxxxx代表第四步中的溢出密码;

7. 此时系统会生成一组新的密码,可用来进入被锁住的笔记本;

8. 进入BIOS后,用户可自行重新设定密码。

网友:
这个法子现在新机器可以用不,像现在新的THINKPAD

网友:
这个办法只对这个机子有效吗 对别的牌子别的机子有效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一般放电都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