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3.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08):
故障现象:按下开关 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不会自动上电
维修:这种现象一般是过欠 欠压引起 经查发现 TQ1 S极无电压输出(CPU_VTT)

来源U1B控制输出 触发掉电时5脚VTT_EN无电压

VTT_EN又受Q8 Q9控制 触发时Q8 G极有1.05V电压 D极脚保持在0.6V 原因就是这个三极管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师傅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那反复重启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技嘉的小三角爱坏

网友:
我修的百分之70技嘉H61M的小板都是这个VTT

网友:
昨天修了一张是通电瞬间 TQ1的G级有1.9V ,最后也是VTT_EN 问题,,TR64坏,1边2.5V,1边0V

网友:
简单易懂  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CPU 供电的EN引起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