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e531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7-06-08):
一台e531不能正常关机 进系统usb不能用

网友:
先重新装系统啊,然后测一下USB

网友:
加旱下南桥就OK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USB检流供电芯片坏了USB-OC# 或者看一下USB供电开启有没有问题 有的机器是SLP-s3 s4

网友:
有可能SB在做怪
。。

网友:
刷blos,不过也要看情况才可以

网友:
sb
欠怼了 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