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 2.0 USB15秒关机的疑问

楼主(2017-06-08):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请帮帮忙。
按照网上的那个帖子已经找到出问题的电阻,用万用表直接量接地的那个下拉是2K多一点,那么上拉应该是1K。开机量3.3V电压低了很多,5V的正常,已经能确定是那个上拉电阻有问题了。
我去另一个主板找了一个1K电阻,但是电阻太小了我焊不上去,也不知道是焊锡有问题还是啥原因,锡就是弄上不去也成不了圆球型,折腾了半天,因为位置太挤边上又有USB接口挡着,就把下拉电阻也拿来来,准备先上上拉电阻。
问题来了,拿下来的下拉电阻我量了一下拉是8.6K,上拉是4.7K,看上去木有啥问题,那下拉接在主板上我量出来怎么才2K多一点?
现在水平不够,电阻焊不上去,我就把上拉电阻那里丢了一坨锡,下拉断开的,这样5V就直接去南桥了。开机貌似没有啥问题,这样做会不会有后遗症?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谢谢
是不是这种很小的电阻得用热风枪吹才好弄的?

网友:
焊工问题,我是用洛铁焊的

网友:
用助焊膏如松香,易上锡

网友:
周六上热风枪弄两个电阻吹回去
有大神知道USB过流的这个3.3V有用么?没用的话华硕搞这个岂不是脱裤子放屁,我这N多的H61华硕都是这样真是害人不浅,找人修一次30元。
我自己捞回家用的我自己修

网友:
我都是用热风枪来焊电阻。

网友A:
一个8.2KM,一个4.7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8.2KM,一个4.7KM.

是Ω   不是M

网友:
15秒关机  不难修   修完只要不报错就行

网友:
可以直接拆掉的,只要电压相差不大就行了

网友:
水平不够,贴片电阻弄不上去,还是一坨锡解决吧。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返修了。焊接好焊,助焊剂涂上,镊子对准,风枪一吹完事

网友:
4.7K 8.2K 修的太多了 ,基本都是腐蚀的

网友:
都是用洛铁焊的。这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