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9s屏幕锁图形锁忘记怎么解锁

楼主(2017-06-08):
OPPO R9s忘记解锁密码怎么办?有时候因为粗心大意,设置了一个自己并不太容易记住的解锁密码,但之后连自己都忘记了密码,导致无法解锁,手机无法使用怎么办?新款的双清又无效,针对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小编提供官方原方线刷包给大家,可以解除屏幕锁帐户锁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cITP74

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上下建联电脑,等待驱动安装好出现“COM设备”,再点击Start刷机

补充内容 (2017-6-20 08:50):
现在有解锁工具了,免刷机解锁,比刷机快,
工具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sl8qyBF
解锁过程需要帮助请加本人QQ协助3117863681

补充内容 (2017-6-23 13:49):
有很多朋友经常问到没有开USB调试也可以解锁吗?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解锁是不是需要开USB调试的,有问题可以咨询我

补充内容 (2017-6-23 17:49):
http://pan.baidu.com/s/1sl8qyBF这是解锁工具下载地址,支持R9S R9SPULS R9ST R9SK R9M R9TM R9KM A57 A59 A37OPPO系列

网友A:
新款的双清不起作用了?

网友:
这种机器双清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双清不起作用了?

新款的双清不支持了

网友:
这个就需要专业的刷机仪器了 推荐给楼主 http://www.gsmbest.com/cn/Index.asp

网友:
还是得刷机的  新机子就是这样的       比较安全        但太安全

网友:
线刷刷不掉    用卡刷或者加密狗才行

网友:
R9S 根本双清不了  双清的时候也要输密码  只有刷机才行

网友:
这个得收藏 。之前我弄那个a57好像。也是这样的界面。高通的。

网友:
安卓也在慢慢身IOS靠近  安全系统慢慢提高

网友:
刷机用的啥软件?

网友:
最新的系统双清也会提示密码 必须刷机

网友:
新款的双清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