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校验出错还能开机吗?

楼主(2017-06-08):
刷bios 校验出错还能开机吗?

网友:
这个问题试试就知道了!!!有的重新刷了校验就会过了

网友:
不一定,看情况吧 ,有时候跟芯片和烧录软件有关 ,但是如果是BIOS文件没有烧录进去,肯定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不一定,之前有遇到过校验失败但是能开机的,我的理解是只要刷入成功就说明程序写入了,至于能不能用就不一定了

网友:
校验出错,就表明程序没有刷写正确,那就重新写呀

网友:
不一定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
难说。何必增加这个变数给自己找麻烦呢。

网友:
程序写进去了估计能用吧,试试不就知道了?不行重刷

网友:
我现在很多时候都躲懒了 刷之前直接取消效验 呵呵

网友:
校验失败建议重新烧一次,之前我有一个BIOS就是因为校验失败我没有注意看,结果还是点不亮,走了弯路去搞EC,后来才发现是BIOS根本没有写完.

网友:
可以开机,但是容易出其他问题,不建议这样装上去,一定要刷好了才行

网友:
既然出校验出错了,那就换个芯片,

网友:
我有遇到过校验出错的,装上去就好了,而且各功能都正常。当时还担心会用不了多久,结果证实是我多考虑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不行,不亮机

网友:
大部分可以开机的,前几天我也遇见一台,装上后还是能开机

网友:
BIOS没效验成功没上过机试,。。。你可以试试。。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我重来没有校验过,刷进去算了

网友:
校验不过也有的能开机我试过

网友:
最好还是重新编写   免得还会出现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