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照相

楼主(2017-06-08):
6代加电按开机键80毫安抖动一下定住不开机,更换I2C0上拉电阻后正常开机。
测试其他功能都支持,后置摄像头不照相,手电筒可以正常打开!
主板座阻值正常!!!
单板开机测1.8V,1.2V供电正常!!!
2个I2C总线信号阻值都是380,开机测有1.8V!!!
装摄像头液晶开机,打开照相机,测C2345有2.9V电压(C2345通过L2343到座子)!!!
换好的摄像头还是不照相,刷机也试了不照相!!!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拆掉闪光灯ic试下

网友:
时钟看下,还有闪光灯IC

网友A:
之前看了一个贴说闪光灯和摄像头其中一个坏也会影响两个都坏,虽然我还没弄懂这两个到底有什么联系,不过你查查闪光灯看看

网友:
看着条件都满足了   只能围绕会造成这个问题的地方 排查了

网友:
摄像头换了没?

网友:
已搞好,换闪光IC好了!
拆了闪光IC还是后置不照相,料板拆个装上去好了,后置可以照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了一个贴说闪光灯和摄像头其中一个坏也会影响两个都坏,虽然我还没弄懂这两个到底有什么联系,不过你 ...

手电可以打开,阻值也对,但是问题还是出在了闪光IC

网友B:
已修好,闪光IC坏了,手电能打开,阻值也对,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闪光IC坏了,手电能打开,阻值也对,换了好了

这种故障最折腾人了,手电筒能打开但是背光ic确是坏的

网友:
一换解决问题

网友:
没闪光IC肯定不照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闪光IC坏了,手电能打开,阻值也对,换了好了

一般闪光可以打开,都会忽略闪光IC,但没其它办法了,只能换它了。楼主是这么想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闪光可以打开,都会忽略闪光IC,但没其它办法了,只能换它了。楼主是这么想的吗?

最后也是最无奈的打闪光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也是最无奈的打闪光IC

好奇楼主头上是本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奇楼主头上是本人吗?

肯定不是,哪有美女修手机的那么专业,看过有些女孩修机只是拆装外配换换屏压屏之类,太专业的真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哪有美女修手机的那么专业,看过有些女孩修机只是拆装外配换换屏压屏之类,太专业的真没见过

这也说不一定。楼主出来证实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也说不一定。楼主出来证实一下。

坐等楼主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证实,,,,

楼主,楼主,证实一下。

网友:
沒有閃光 也可以照相 我手上有一台

网友:
出来露个脸

网友:
闪光ic坏了怎么能亮手电筒呢

网友:
IC换了 闪光好用 奇怪~~

网友(2017-07-10):
遇到台小6    后置摄像头不照相  无闪光   查供电正常  发现R0302发霉  更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