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邪了门了,B+短路,电流4.8,愣是哪都不热,,,,,

楼主(2017-06-08):
后来把Q1403和U1401都拆了,单独对B+加电,,1伏电压,电流就4.8多了,但他么哪都不热,,主板依旧冰凉,,,,

网友A:
你确定是B+短路了而且哪都不烫,就有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B+短路了而且哪都不烫,就有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小6  对的,,,最开始加电大电流,测了电池座阻值,正常,测了WIFI旁边的ppvccmain电容,阻值对地,熏松香,Q1403直接化了,,我就把它拆了,索性1401也拆了,,,对B+单独加电,,,加了好几次,全板松香也熏了好几次,愣是没有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6  对的,,,最开始加电大电流,测了电池座阻值,正常,测了WIFI旁边的ppvccmain电容,阻值对地,熏松 ...

电压调到了1V,如果是上管1V直接进芯片不应该还有4.8A这么大的电流,所以我才会猜测是板层

网友:
有时短路严重,就是这样,不好找故障点

网友:
板层短路散热快,摸不出来的。

网友C:
这样问题最好修呀

网友D:
好好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连锡了?我遇到过,就是连锡的

网友:
搬板处理吧

网友:
夹层短路

网友:
短路严重,可能只有微微发热,,很难找,,,

网友:
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短路呢,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B:
已解决,,是大电源连锡了,,现在又有新问题了,重置大电源后,加电漏电70毫安,开机角只有1V,换了4个电源,依旧。。。。。

网友:
应该是板层短路。。。。

网友E:
估计板层短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是用拆了电池保护的并联电池烧。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F:
不会是板层短路吧、

网友:
漏电就查大电源输出的电压  哪个短路了   或者熏点松香看看

网友:
电源连锡短路烧不出来那多半是板层问题一点了

网友:
你电流不够大啊。用苹果的5个电池去保护板,并联起来,然后烧机。绝对能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板层短路吧、

电流不够大,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估计板层短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是用拆了电池保护的并联电池烧。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是因为电流不够大,还不够耗掉所以板子冰凉。烧不出来、

网友:
用1V烧机的话,电流最起码20A以上,你这4.8A还不够主板轻松漏电耗掉。

网友:
如果烧不出来的话  可以把相连的一个一个拆

网友:
应该是你拆的时候搞莲锡了,认真检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是因为电流不够大,还不够耗掉所以板子冰凉。烧不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短的太狠,阻值太小了。短死了也烧不出来的。

网友:
板层短路了 遇到过放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短的太狠,阻值太小了。短死了也烧不出来的。

所以就要大电流才能烧机,不然烧不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以就要大电流才能烧机,不然烧不出,没有。

已解决了,,是电源用的低温锡,之后拆硬盘的时候导致电源锡点融化,连锡,,,连好几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问题最好修呀

怎么修?有发热的好修秒解。但没发热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连锡了?我遇到过,就是连锡的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连锡了就相当于短死了。不过如果他机器最初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般不会是连锡,修过的有可能加锡。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是大电源连锡了,,现在又有新问题了,重置大电源后,加电漏电70毫安,开机角只有1V,换了4个电 ...

大电源连锡,你动的大电源连锡的吗?你开机脚1.8V只有1V那你测一下PP1V8是多少,是不是上拉电阻有问题。还是开机脚对地有短路?

网友:
这样一般是板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