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系列纬创代工RN2705 RN2706排阻通病必杀

楼主(2017-06-08):
DELL 系列纬创代工RN2705  RN2706排阻通病必杀,故障为不触发,不出S5_ENABLE,通病,排阻RN2705  RN2706必杀,不定时可以触发,修过几十例了,,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排阻是什么电路上面的?图纸能查到吗

网友:
最好能截个图出来看是什么线路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记下了,加分支持

网友:
难得的好经验,收藏待用!

网友:
怎么不分析一下

网友:
秒杀通病  不错

网友:
加分鼓励啊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带我们带来的福利,还没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故障。
难得的好经验,收藏待用!

网友:
Dell系列 纬创代工 你修的本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DELL N5110  这信号ACIN信号转换过来的吧 修过几块 这板子通病忒多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过 。。。

网友:
能跑电路就是大神啊.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
厉害  我还没有换过这样的牌组  很少换到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机器,貌似N5010  或者N5110 意思是换掉这两个排阻是吧

网友:
后面有人补全了板号

网友:
求偶遇呀呀

网友:
分析一下就好了呀

网友:
这个板子 修过一次差点没修报废 最后还是大佬修好了

网友:
缺电压 最后是有个电容不良导致

网友:
能跑线路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不错 下次碰到 这种问题先查这 省走弯路了

网友:
是不是的 正好有个试哈 要好换吗

网友:
这个排阻是结EC复位 S5的

网友:
有图就有真相,不错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啊 楼主。 是我没看见吗 。

网友:
有通病分享,谢谢了楼主

网友:
我这边很少遇到

网友:
故障说的直接。加分了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爱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