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 REV:1.0的 “一波三折”简单维修记录

楼主(2017-06-09):
机型:GA-G41M-ES2L REV:1.0
故障:系统掉电,不能上网,关机变重启
旁白:接到一客户拿来的机子,说主要是不能上网,插上网线或外置网卡都不行;其次是进系统后用一会儿会掉电 ;说完留下电话就走了。开整吧,先还原故障,对于这类进入系统后的软故障真的是有点头疼,它没有一个可以依据推理的可行的思路。还原故障后除了客户讲的两个问题,还多了一个关机变重启的故障。
维修:
     先来张主板图。

1.系统掉电:
     拆开机箱,还原故障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原机自带的风扇由于使用环境较恶劣,沾满了油污一样,且在触发后就一直不转,已经快下岗了,这样子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后面修好后直接更换了新风扇;
2.关机变重启:
      第一个问题基本排除后,发现在系统软关机后就会变重启,又进行第二个故障的解决,这个论坛里案例倒是很多,有说USB供电 芯片的,有说OC#的,还有的说是IO,SB了。各说各的都有理,用在自身并不实际。还是先从最简单的开始,BIOS里去搞搞,弄了一阵没有效果,准备暂时放弃这个故障,先去搞网络故障,对啊,突然一想,既然网络不能用,会不会网卡芯片出问题引起这个关机变重启的故障了,那就先干吧,把网卡芯片拆了下来,再测试不重启了,心想这么快就搞定了,说不定网络也马上就好了。随即找一个网卡芯片代换上去。再测试,居然又关机变重启了。。。最后是在网络搞好后才搞定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BIOS里面设置。不过很容易出错。

在第五大项里面的菜单去选择,最重要是那个打开项,如果不打开的话,虽然不会关机变重启,但依然会上不了网。然后就是关闭那个网络启动。

接着选择第六大项

并关闭那个PME事件唤醒,这样设置后,关机变重启的问题也解决了;

3.网络不能用:
在故障还原的时候,插上网线,网络接口上的灯一个都没有亮;在更换网卡芯片后测试的时候,发现好歹有一个灯亮起来了。

进系统里面测试,依然不能用网络,在到BIOS里面去还原设置后,可以上网了,但是关机变重启没有解决掉,又进BIOS里去关闭上面两个图中的选项点全部关闭,再进系统,可以正常关机了,不重启了,但是又不能上网了。这下肯定的觉得是BIOS设置还没有完全对。最后就照着上图中的设置后进系统可以正常上网,关机也正常关机了,不重启了,烤机烤了很久也没有掉电。至此,总算搞定了。虽然够简单,但是很容易走弯路。
附上亮机图

最后一张是可以正常上网的图。

最后感谢各位看客,走过路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大神飘过。

网友A:
775的 一般BIOS设置下 可以解决问题
USBOC 引起重启 一般出现在1155以后的板
很详细 加分

网友:
LZ思路清晰,有理有据,加分

网友:
不错,技嘉板子都会出现这个情况而已

网友:
普及了CMOS知识,很好!这么多年了仍然没有全面掌握。

网友:
以前我发现这个问题  把网卡摘了 不过 要插独立网卡  倒是没有去注意BIOS里面的选项 好帖子

网友:
很好!这么多年了仍然没有全面掌握。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75的 一般BIOS设置下 可以解决问题
USBOC 引起重启 一般出现在1155以后的板
很详细 加分

跑吗到85亮机后又自动重启怎么回事?指教下

网友:
详细的不错啊

网友:
这种故障,直接单插网卡能解决么

网友:
普及了CMOS知识,加分支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如果网卡没事,电池放电恢复出厂设也可以吧?况且你也刷了bios

网友:
牛逼了我的哥

网友:
有详细维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吗到85亮机后又自动重启怎么回事?指教下

换南桥,遇到2次亮机就灭 再亮,都是换南桥,也是技嘉

网友:
这个主板关机变重启 还可以看一下WAKE

网友:
都是BIOS里设置 下

网友:
先找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发贴相当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也可以修好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吗到85亮机后又自动重启怎么回事?指教下
现在换桥不划算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用心分享,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