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供电还是黑屏的显卡还有救吗?

楼主(2017-06-09):
维修时碰到一块索泰550TI显卡故障为黑屏,打核心和显存阻值基本正常无供电,供电修复后还是黑屏测晶振有波形,在DOS下检测不到核心和BIOS芯片,拆下BIOS芯片在编程器上读写正常,重写BIOS后再进行核心加焊依然黑屏,到了这步没招了,手上没核心不然就准备换核心了,请大家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金手指的二级体值是否正常,各项供电若都正常,基本上是核心坏了。

网友:
金手指数据线地址线阻值也正常是否可以判定核心坏了?

网友A:
可以上BGA加焊一下

网友:
十有八九是核芯了。

网友:
加焊一下主芯片  不行就放弃吧    换主控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BGA加焊一下

已加焊过了,加焊时核心已能推动!

网友:
核心坏了吧

网友:
楼主可以宣布报废了

网友:
改天先重植下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下!:daxiao:

网友B:
核心电压,显存电压,PCI_PLL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以前有没有加焊过核心呢?核心坏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核心电压,显存电压,PCI_PLL电压分别是多少?

核心0.94显存1.58,PCI-PLL电压不知在什么地方量,核心已换还是不亮,准备在BIOS下再研究下!

网友:
大概是核心坏了吧

网友D:
BGA 直接 加 焊   不行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 直接 加 焊   不行就算了

别说BGA加焊,现在核心都换了还是不亮,修不好不甘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核心0.94显存1.58,PCI-PLL电压不知在什么地方量,核心已换还是不亮,准备在BIOS下再研究下!

一般是UP0109这样的线性低压差8脚芯片输出,电压是1V左右的样子,这个电压也是给核心GPU使用,如果不正常,显卡核心不会去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UP0109这样的线性低压差8脚芯片输出,电压是1V左右的样子,这个电压也是给核心GPU使用,如果不正常 ...

那是不是让电压超过1V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哪位大师能说说该怎么办!

网友E:
我有三块不亮机显卡,测试核心0.92  显存1.59  PCIE 1.03,几乎都貌似正常,有一块开机后键盘灯还亮,于是上BGA拆焊台补焊核心芯片,有一块蓝宝6850白金版加焊后可以点亮正常运行,另外的影驰750和XFX 685X网吧版上同一个拆焊台由同一个人操作加焊依然不能点亮,目前怀疑显卡BIOS有问题,如果重刷bios还不好,应该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或者显存个别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核心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三块不亮机显卡,测试核心0.92  显存1.59  PCIE 1.03,几乎都貌似正常,有一块开机后键盘灯还亮,于是 ...

DOS下检测不到核心应该和显存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