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3掉电通病

楼主(2017-06-09):
开机跑码正常,不上内存要报警(不掉电),上了内存后开机屏刚刚显示就掉电,测集显电压开机瞬间是1V,然后马上没得了(电压没得后过0.5秒就掉电),上独显还是一样的。偶尔又能正常开机,看论坛里面说集显电压是通病。有遇到过的不?

网友:
碰到几块了,是通病么

网友:
暂时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BIOS再说。

网友:
就是查通病来着的?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通病刷BIOS就好·

网友:
刷BIOS   不行在查IO检测电压的两个引脚

网友:
刷BOOS,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对,先刷BIOS

网友:
华硕的坏电阻,要是猜的话修死人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动态不够,电源参数调的不好

网友:
如果有UP6262这样的I2C总线类调压芯片,全部拆了再看看。

网友:
修好了没?后来是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通病下次遇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2017-07-09):
我就修到两个,是刷BIOS好的.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2017-12-04):
我今天也遇到这么一块,无从下手

网友:
我的板也是的问题,还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