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Y510P的机有时出现花屏,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前天个客户拿个本子过来,联想Y510P,说是有时不定时的出现花屏,但放在我店里,二个小时没出现,早上他发图片说出现了花屏,现在发给大家,看看是哪的问题~~~~
联想

网友:
看着像是显卡问题 如果说是用一段时间的话 一般是显卡 如果想确定 先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显卡 有可能屏 你只有先拿屏试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加焊下吧

网友:
要是我,先换张屏,测试一下再说!

网友:
重点检查屏,屏线,这种有规律的显卡几率不大。。。

网友:
还真 不好判断!显卡、屏都有可 能。

网友:
出竖带的花屏最好找个屏试试

网友:
出现花屏时电脑会不会死机,如果死机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先换屏 在显卡 在显存

网友:
外接试试 外接一样就是主板显卡 显存了

网友:
先换个屏排除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屏的话很少出现不定时花屏的,但不代表没有,你可以用测试软件压力测试一下显卡就知道了,压力测试显卡有问题很快就出来了.手上有屏也可以换来试试。

网友:
联想Y510P结果出来了吗

网友:
禁用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很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都有可能的,我试过屏时好时坏的,代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最好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板子是不是跟Y410p一样的 一样的话 可能显存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先判断是屏还是主板

网友:
换过内存不行,就搞显卡吧

网友:
我也在期待结果

网友:
看样子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试啊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接口最进的那个显存

网友:
这机子 我换过好几根 屏线了

网友:
先易后难,先换屏看看

网友:
加点分好难啊呀

网友:
这种问题奇葩。你说测试过2小时都没有问题,显卡问题不太可能换屏幕。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显存故障

网友:
显卡或显存吧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显存的通病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所以现在问题查出来了吗

网友:
看着像屏坏的,先换屏试试呗

网友:
感觉应该显存的问题

网友:
很好测试呀,接外显,,换屏试,鲁大师加压试试,

网友:
显存,屏线,屏幕

网友:
屏线也不一定哦

网友:
这机子铜管很粗还是双铜管   散热可以  显卡不那么容易坏

网友:
先排查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坏了 ,,,,换吧

网友:
显成坏了。我的收显成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先换屏 再弄显存  个人感觉这种花不是显卡花  这个机器显卡也不爱坏

网友:
屏线 屏最后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