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41H D3 V23无CPU供电,求PWM芯片外围元件参数

楼主(2017-06-09):
测量PWM芯片:1脚VTT/EN 1.2V 、12脚DVD 1.3V、31脚VDD 5V、32-39脚VID有5个脚有 1.2V ,在线测量CPU 供电上下MOS管阻值无异常,后从一块有CPU供电输出的板子上拆了RT8802A、BD=CG RT9605A 过来换上,故障依旧,现怀疑PWM芯片RT8802A、RT9605A外围元件有损坏或变值,如果有哪位大大知道,麻烦告知一下RT8802A、RT9605A外围元件的型号和参数,谢谢。

网友A:
加焊下IO试试  桥供电,总线供电正常吗

网友:
跑线路呀!

网友:
有输出没有

网友:
搜一下找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IO试试  桥供电,总线供电正常吗

为什么跟IO有关系呢?感觉PWM的条件都有了,就不关IO的事了呀。

网友:
您指的是哪里的输出,CPU电压,还是RT8802A的26-30脚?现在的情况是CPU电压有0.6V左右,RT8802A的26-28脚有0.8V左右的输出,29-30是接地没使用。

网友:
找过了,找不到,有的话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跟IO有关系呢?感觉PWM的条件都有了,就不关IO的事了呀。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你测一下CPU 的时钟 还有复位  先从内存查一

网友:
你把CPU 的EN控制管拆了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