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1独显不显示

楼主(2017-06-09):
如题,刷BIOS也无果,不能USB和硬盘引导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请说详细点,不能进系统吗?外接试了吧?

网友:
到底是不显示 ,,还是不引导呢?

网友:
在BIOS下可以认到吗?

网友:
独显不显示 这个查独显  不能USB 硬盘引导 这个排查下桥

网友:
那把显卡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