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代换经验

楼主(2017-06-09):
up6161s14不可以代换isl6549cbz

网友:
你这个经验让我无语,我们想知道的是那些可以代换。

网友:
你是这显卡 IC 供电芯片吧

网友:
很多芯片也不能代换,这贴的意义何在。。。。。。

网友:
我来蹭个下载分

网友:
有些外围电路稍有不同就不能换。最好还是同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