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送话

楼主(2017-06-09):
接到一部6s送话不正常,更换排线后正常,没过几天就不正常了,然后又换一条拆机排线正常,过几天又不行了,实在是无从下手,请大神指教。注:送话声时有时无,时大时小。

网友A:
你是换尾插排线后能用几天又坏?????

网友B:
刷机看看。6S好像听说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啊   换排线就能用几天

网友:
可以问下客户手机出现问题之前是不是重摔过,有可能音频IC虚焊,可以先从送话信号查起,很多都是似断非断的就会造成时有时无的情况

网友:
重置下音频芯片,不行就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尾插排线后能用几天又坏?????

确切来说是换过以后一会儿就不行了,因为是几天以后来找我的,确定排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看看。6S好像听说有这样的问题。

我也是这样想

网友:
刷机好 了吗?

网友:
有可能音频IC虚焊导致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切来说是换过以后一会儿就不行了,因为是几天以后来找我的,确定排线是没问题的!

干芯片芯片吧,测下焊盘的值有无断线的。

网友:
我是不敢干,拿去找人修到现在没结果!

网友C:
同行说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开免提是不是正常?先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说不是系统问题

刷过没,,别听别人说,自己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