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通病维修

楼主(2017-06-09):
       前几天碰到一台一体机让维修,当时只是看了下电流也没拆机最后让同事修了。
    问题大概是插电后直接加电2.0左右一直还在跳变,然后按开关可以关机,但是关机后就再加不起电。
    因为有了上次同事的经验所以拆机直接测量COMS电池,发现确实没电了。 换过后加电三次后亮机, 调整好时间后完工。
所以大家以后碰到AMD机子还是先测试COMS电池是否有电!不要盲目去维修。

网友:
这个好像早就知道了 ,AMD RTC电路的是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费心了,这个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
也只有AMD会出现   电池没电  开不起来   各种奇葩

网友:
AMD的板子 问题多多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这是RTC电路问题了

网友:
极简单的,又实用的判断方法

网友:
以后注意下,学习了

网友:
AMD的有些机子CMOS电池没电就会引起机子不亮的!  尤其好几款联想AMD的品牌机主板。

网友:
amd 的机子,首先看电池有没有电,没有电换一个,养成习惯了,换电池就好的死鱼还拾的不少

网友:
捡钱的好故障

网友:
又长记性了 感谢版主分享干货

网友:
这代敢接联想的公司和工程师

网友:
这个故障其他INTEL芯片组的也有遇到过,一般首先是检查电池

网友:
Amd的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AMD的出会出这种问题的,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还是经验管理呀。

网友:
同样遇到过。。秒杀

网友:
早就知道了,新手们先考虑干南桥

网友:
AMD的机器 小电池没电了就是这个鸟样子

网友:
一般都会检查电池

网友:
给力的节作啊

网友:
这种机器 很老的 也修过

网友:
给力的节作啊给力的节作啊

网友:
AMD的机器CMOS相关是首先要查的

网友:
确实AMD的机器电池没电会有各种故障

网友:
主要是AMD这故障多 捡钱的机器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一体机AMD的没有电!!RTC电路!学习了!!也碰到过!!有图有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