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一块技嘉H61M PS2接口坏

楼主(2017-06-09):
PS2接口要用上,请问怎么修

网友:
就供电、时钟、数据、地这几个脚位。查查呗!

网友A:
先拆掉PS2口旁边的排容。。。估计一大半就好了

网友:
啥都没教人怎么帮

网友:
换接口,找个旧主板

网友:
亲,你是做维修的么?PS2电路是主板最基本的电路了。。。。。

网友:
检查接口处的排阻电容

网友:
拆ps2接口旁边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掉PS2口旁边的排容。。。估计一大半就好了

这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
直接用USB好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别的ps2接口查一下数据是不是正常,可以换接口试试看

网友:
这个好修的   插供电   超数据

网友:
那么多USB 接口 用USB

网友:
不怕麻烦就查串口电路 简单点换个usb转ps2线

网友:
查供电信号啊

网友:
接口可能性大 看看接口烂不烂

网友:
PS2旁边有个820排阻坏的

网友:
哦,懂了。3Q

网友:
换个呗,不就好了

网友:
USB转接PS2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