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进水 暗屏维修

楼主(2017-06-09):
一台a1466暗屏 ,拆机发现进水。洗刷刷后发现掉两电阻,升压芯片【LP8550】脚也腐蚀,芯片换了,电阻补上,还是没升压,换了上半套试机,暗屏。算了还是查升压条件,LP8550的供电SW,PWM,EN,发现EN没电电压,果断飞线,ok

网友:
进水的断线,

网友:
这个还是要弄电阻分压,不然的话会出问题,第一开机能亮,后面还是会暗屏的

网友:
修好了有十多天  没返修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进水腐蚀成度比其它的快,

网友:
1466 进水大多数都是这里出问题

网友:
这个线飞的有技术

网友:
断线了啊

网友:
我就不会修暗屏啊

网友:
通病啊   这机器很容易短线的

网友:
断线了,不分压的话,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网友A:
送钱的机器啊!进水不严重

网友:
这机器进水断线太正常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个地方容易进水

网友B:
不错,不少要钱。

网友C:
8850 没坏就好

网友:
高手啊,直接秒杀,。。。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进水的水果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少要钱。

修个苹果三五百是要d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50 没坏就好

踢球都烧黑了!

网友:
上传修了一个,u7701进水 3v短路,重新找了个芯片,植珠搞得眼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钱的机器啊!进水不严重

这个维修还是有难度的  要换芯片 查条件

网友:
是通病来的吗?

网友:
芯片没坏算幸运啊

网友:
坏没坏也换了

网友:
自告奋勇【a1466 进水 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