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笔记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7-06-09):
此机扒掉电池用原装电源一插上就自动开机,按开关不能关机,(键盘其它键没问题)从系统关机后再按开关也不能开机,必须把电源扒掉再接上又自动开机,苹果笔记本的修得很很少,这种故障不知道是键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各位有修苹果笔记本经验的同行朋友给予判断!

网友A:
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这种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可以先发个键盘回来,如果不正常那多半是主板的电路问题了

网友:
你是哪一年的机器4代CPU的机器 会自动开机 几次 才有显示的  这样的我那天肯定先找个键盘测试一下  看是键盘 还是触摸板那边 不要怀疑主板问题先

网友:
加点分好难啊呀

网友:
板的问题不大,先拔插排线试一下或者裸点开机试一下

网友B:
插上电源开机是正常得     不过第二次电池在上面再插自动开机那就不正常了哦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源开机是正常得     不过第二次电池在上面再插自动开机那就不正常了哦

电池在上面就不自动开机了,按开关也开不了机

网友C:
可以万能表打欧姆档         红笔接地黑笔刮键盘接口

网友D:
这个问题好修,先测开机测试点电压是否正常,再测SMC-LID有3.3v,再换键盘,这是来送钱的

网友E:
你找下键盘接口的触发引脚 按下开关的时候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万能表打欧姆档         红笔接地黑笔刮键盘接口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找下键盘接口的触发引脚 按下开关的时候测试下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好修,先测开机测试点电压是否正常,再测SMC-LID有3.3v,再换键盘,这是来送钱的

送钱的就好,谢谢指点!

网友:
条件好换来试.

网友:
苹果配件贵,,,没有配件换难修,,不测好也不敢买配件,,,,,,,,,,,你这问题我修了一台,是日主板到触摸板的排线坏了,

网友:
开点位图,看开关脚点了阻值会不会拉低就知道了吗。还有这机器是键盘连触摸板再到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这种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可以先发个键盘回来,如果不正常那多半是主 ...

正常的。有需要技术支持请加微信18664029846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开关坏了呢,换把键盘换了不就行了
要不飞线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