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la-c912P短路修好现在7声报警

楼主(2017-06-09):
外星人 la-c912P短路修好现在7声报警   外星人拿来时候大短路  保护隔离管坏了  然后CPU的一个供电坏了  25一个 真贵
现在的问题是7声报警 谁手里有这个主板 我的想要CPU附近的清晰照片

主板现在问题能上电到1.8 7声报警

没有图没有点位  难修

网友:
屏线  或者 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
屏线  看下屏幕接好没

网友:
7声好像是没有检测到屏有啊

网友:
7声北桥

网友:
屏不是八声吗  BIOS也刷了 但是刷完CPU供电没有了

网友:
内存重新插插,先上一个确定好的内存试下

网友:
希望在修的帮你拍个清晰图片

网友:
7声报警时检测不到内存吧

网友:
看下够清楚吗

网友A:
电流太大 ,估计cpu挂掉了 6代u很容易挂掉的

网友:
7声显卡,8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 ,估计cpu挂掉了 6代u很容易挂掉的

就像H61,H81的主板也是CPU供电上管短路,CPU大部分都坏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报七声..原来是不报警.不显示..报了一个BIOS就报了...

网友:
好像碰到过。。后来没有搞定。。。。。。。。

网友:
像这种情况先代换一下cpu和内存,如果不行再干桥吧!

网友:
还是作好CPU坏的准备吧,这板我之前修一个也是这个管坏,换CPU了

网友:
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那种么,要不是更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2019-07-11):
遇见过俩个。跟楼主说的毛病一样。大短路。用烧鸡办法解决短路问题了。cpu也都挂掉了;;

网友:
会不会烧到显卡了。。。。。。。。。。。。。。。。。。。。。。

网友(2020-03-19):
只要CPU供电管挂的,U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