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WIN10原版安装镜像,有的发一下,谢谢

楼主(2017-06-09):
求WIN10原版安装镜像,有的发一下,谢谢

网友:
有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x64_dvd_6848463.iso (4.01 GB)quote]

安装好之后激活吗?还是要输入序列号的?

网友:
你的机器以前激活过 有ms数字证书的才可以自动激活!

网友:
我 是百度这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序列号的  哪里的原版能 自动激活

网上找的序列号?有没有现成的发一些

网友:
度娘搜索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