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007WFP,奇怪的灯管现象

楼主(2017-06-09):
显示器故障表现为亮一下黑屏,或者不亮,指示灯不亮,
拆完机,用高压板单独点灯管,
接一根,屏幕微亮,很暗的那种,但是确实有亮,因为我是用的可调电源供电的,可以看到电流是0.4,
接两根,屏幕还是暗亮,和接一根的亮度没什么区别,电流跑0.8,
接三根,屏幕依旧是原来的暗亮,电流当时没看,
这屏总共有6根灯管
由于这时候显示器被老板拿去隔壁同行去修了,我也就停止维修了,此处省去500字,
以上是现象,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单独点灯管会出现暗亮呢? 如果说灯管坏,也不可能同时坏3根吧,这3根是我随便挑的3根,也可以说不会同时坏6跟吧,
还有一种解释是这显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测试的时候灯管是最低亮度?

网友:
有专门点灯管的东东试下

网友:
单独点灯,它不保护吗

网友A:
楼主可以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亮度不接,直接就能看出灯管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专门用来检测灯管的点灯器,。。。

网友B:
你一根一根的点     高压板不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亮度不接,直接就能看出灯管有没有问题的。

我就是用的通用的高压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根一根的点     高压板不会保护?

用通用板点

网友:
一次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