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G480版号LG4858L MB 11326-1故障反复重启求阻

楼主(2017-06-09):
联系G480版号LG4858L MB 11326-1故障反复重启求阻:BISO刷过,桥加焊过,辛苦加焊过。求大神指点
重启

网友:
反复重启是亮屏重启还是如何重启 》?

网友:
我有一个开机马上掉电
都没有显示过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键电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那要查掉电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