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开机,加电掉电

楼主(2017-06-09):
T420的机器,按开机键电流到0.27A就掉下来成待机状态,再按开机键还能到0,27.CPU电压不出一来,有人刷BIOS能好,我换过BIOS,故障依旧.不知如何下手,主板没有进过水
不开机

网友:
有两块板子都 一个样.哎

网友(2017-08-19):
我也遇到一台 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认真查一下基本供电和轮换出来的电压

网友(2019-01-22):
我今天刚修到一个 有人说是玻璃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