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Y400,扩展位Ultrabay转PCIE接台式机显卡40S断电

楼主(2017-06-09):
一、先说故障:该机器可以外接显卡,是TP的Ultrabay接口,使用的是与CPU直连的PCIE X8带宽,可以和独立显卡组成X8 X8的SLI模式,现在国外做了一个Ultrabay转PCIE的板子,然后外接台式机显卡,非常规律的40S断电,无论BIOS下还是系统下,都是40S,打驱动无效,刷过所有网上有的版本BIOS无效。二、目前我们做过的尝试有:1、刷各种版本的BIOS,问一下是不是BIOS会导致这个故障。 2、试验A和N卡多种型号,都是40S断电,没有白名单提示 3、拔掉扩展显卡的风扇查看是不是风扇导致的断电 4、现在怀疑是温控PCH_THRMTRIP#_R信号没有拉过去导致的,但是不知道是把温控信号拉高还是拉低,电路图给的拉低,可是看坛友都是拉高才对,拉到3V还是5V比较好,这个信号目前测量时1V左右波动。大家帮忙看看还有什么信号是必须要连过去的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信号给的是错误的,谢谢了
另外说一下就是这个转接板在联想的Y510P上面是可以转接A卡,但是不可以转接N卡,N卡会弹白名单提示被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   大神呀   学习了

我这是求助贴,老大

网友B:
拉高到3v,不行就拉低,试下呗,又不会烧!

网友C:
是不是蓝天的主板,蓝天的掉电那块我比较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高到3v,不行就拉低,试下呗,又不会烧!

谢谢,我到时候试一下,直接1K连上面的3.3V就行,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蓝天的主板,蓝天的掉电那块我比较熟

不是,是仁宝代工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蓝天的主板,蓝天的掉电那块我比较熟

老哥,蓝天的掉电也是接入其他不认证的卡么?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D:
这个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啊,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啊,还真没遇见过

就相当于MXM转PCIE ,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信号不全或者信号错误,导致40S就断电

网友E:
应该是不兼容照成的

网友:
技术的更新就是像你们这样的探索者才得以前进 攒 攒

网友F:
楼主请原谅我没看懂这个位子是干什么的

网友G:
接台式机显卡  厉害

网友H:
这种高端机实属不好弄,我有台神州用显卡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不兼容照成的

会是ME不兼容吗,老哥,跟他同系列的机器,下一代Y510P是可以支持A卡,但是N卡会弹白名单,没有出现
40秒断电,DEBUG给出的 SHUTDOWN ID是21H

网友:
还没有,我拉高了96脚也没用,还是准时断电,BIOS保存设置重启这个断电计时不会被打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原谅我没看懂这个位子是干什么的

是联想把处理器的16条PCIE拆分成8x2,其中第一部分8给了主显卡,然后在光驱位做了个接口,就是ULTRABAY,用的另外的X8带宽给负显卡,这样就可以切换显卡还可以交火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台式机显卡  厉害

老哥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高端机实属不好弄,我有台神州用显卡就报错

是同样的报错么,老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联想把处理器的16条PCIE拆分成8x2,其中第一部分8给了主显卡,然后在光驱位做了个接口,就是ULTRABAY, ...

双显卡交火使用 士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显卡交火使用 士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拆分了PCIE然后速力SLI,因为是N卡上的